Y450 改集显。屏不显示

楼主(2015-09-13):
代码跑完,接喇叭,听到开机声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8546-1-1.html  照这个改的。对了几遍,,屏换是不显

网友:
有什么好的方法,也需要试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EDID信号没有改对?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改过啊

网友:
都没 改好 学什么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
真几把麻烦     多浪费时间

网友:
你换个U 试试,还有你刷BIOS了吗?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集成BISO刷了吗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也接到一台  孩子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  我也接到一台  孩子改

没改好  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改好  让客户拿走了

我改了电流都跑不上。草。。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帖子 层主有一步没贴出来 不知道LZ改没有改完还要刷BIOS

网友:
我也改了,R236和R216缺图那个也改了,也不亮,郁闷

网友:
平供电 的什么有没  或者看平接口信号波形

网友:
我改过一个,也没成功,换板了

网友:
手上有两块这板,开机6个画面。一块更换显卡后OK,另一块换后还是原故障,确定BGA没有问题,正打算换显存。

网友:
外接显吗?换个屏、屏线试试

网友:
我也按照楼主关注的那个帖子该的,死活不亮机,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一般没改过   感觉太麻烦了 都是让换显卡 或主板。

网友(2017-09-12):
没事情做,可以改改,不然真心的累,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
补充内容 (2015-2-3 12:34): 中间少了一张图片,太多了就大意了,两个电阻的位置而已有心的就自己查点位吧 我们要的是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