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DDR800内存会烧主板吗。今天连坏二块主板。

楼主(2015-09-13):
今天想给客户换一块主板,拿出主板装好了。点亮进系统看他只有1G内存,就想加一根内存,看旁边有根DDR800的1G内,就关机插上,好了。再开机就不亮了。换内存。CPU都不行。换到别的机器上是好的。我想会不会是这根内存的缘故。把它插到好的机器上再开机又不亮了。好了。二台机器都完了。机器都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侦测卡复位灯常亮。一块是华硕M2N68,还有一块是映泰的,在关机的情况下插内存坏主板一般会坏哪儿呢?

网友:
第一次听到有上内存烧主板的!!!是你的主板本来就有问题吧!!

网友:
放电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二块主板都是好的。一块装在机器上用的。

网友:
内存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你的这种问题我们没有遇到,但我想应该还是你主板上的问题

网友:
你先看下内存插槽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华硕n68内存供电一般用9214.估计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那两块板子放电试试。

网友:
还是替换一下看看,就知道是内存还是主板的问题,凡是都不能100%

网友:
我的大神,这种问题都有,难道内存里还存有病毒数据,一插开机就把病毒带到bios里了。重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这个简单,内存先不用检查,先检查一下坏掉的主板,坏在哪里!

网友:
一块华硕的扣电池放一夜第二天好了。映泰的什么都正常就是点不亮,还好是垃圾板。现在心理都有阴影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内存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你的内存插槽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内存的问题.你看下内存卡CAO里有没有其它东西.

网友:
有试过  1600内存 装到 AM3的主板 把主板烧掉的

网友:
主板支持不支持 DDR 800的  你原来的是不是667的
维修替换 有的时候会有巧合的    刚好换上去亮了   拿到别的机器上不亮了

网友:
我试过DDR800和DDR667一起用也没用事,测一下内存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如果主板不支持DDR800内存的话也会自动降频使用,应该是你的内存有问题才导致烧主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