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集显的I3 上电到0.7A不动求助

楼主(2015-09-13):
现在手上有两块板子X201i  I3板载CPU 上电0-0.4-0.7  上不上内存都是这样 各各电感电都出了  测量的CPU复位1V左右 手上没示波器下面上图

先换了R902还是一样
拆了Q86 D级1.5V G3.3  S0
没办法,飞线把SD飞通测量0.2
求指点一二,对于不跑码实在难以
琢磨(个人觉得是否CPU坏还是其他原因
但是不可能2个都坏吧) BIOS刷几个了

都是这样  没示波器 大家见谅! 手上有个刚刚交换的板子,但是不能破坏贴纸,否则不保修

网友:
难道都没看 大神大仙睡觉了?

网友A:
应该是CPU还没有跑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还没有跑码吧?

我就是不明白这块 时序跑完基本歇菜

网友B:
看你描述是CPU的SM_DRAMRST没发出,CPU的条件不足,查一下VCC1R5_VDDQ电压有无,CPU有无收到SM_DRAMPWROK、VCCPWRGOOD、RSIN#信号没有?

网友C:
如果CPU的复位有1V,那么之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程序如果也刷过,可以换U看看,

网友:
问问大神SIN#这个信号啥意思

网友:
问问大SIN#这个信号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CPU的复位有1V,那么之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程序如果也刷过,可以换U看看,

我很想换的 但是始终不信 难道两台都是?真见鬼了 要不就是条件不足被拉低内存复位要不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描述是CPU的SM_DRAMRST没发出,CPU的条件不足,查一下VCC1R5_VDDQ电压有无,CPU有无收到SM_DRAMPWROK、 ...

好像都有 在CN4也测量是1V CPUPWRGD应该还是出在这里SM_DRAMRST#

网友B:
你说两片都是同样问题,CPU又是BGA的,换起来麻烦一些。先测准确一下条件吧,内存的几个电压VDD/REF/SPD/VTT/VDDQ/ODT电压都要有。如果条件具备CPU不发出也可以尝试借个同步信号来试试。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两片都是同样问题,CPU又是BGA的,换起来麻烦一些。先测准确一下条件吧,内存的几个电压VDD/REF/SPD/VT ...

那个REF 是自身产生的吧,对于脚位 有好多都不懂

网友:
先刷 bios  试试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照着信号查吧 没示波器麻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两片都是同样问题,CPU又是BGA的,换起来麻烦一些。先测准确一下条件吧,内存的几个电压VDD/REF/SPD/VT ...

我居然犯大错了 开始怀疑BIOS 刷写了 居然没考虑是不是上家做手脚把BIOS大小换了变成080的 刚刚又去想BIOS 原来64的 机器全部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居然犯大错了 开始怀疑BIOS 刷写了 居然没考虑是不是上家做手脚把BIOS大小换了变成080的 刚刚又去想B ...

你不是刷过BIOS了吗?当时没注意容量?

网友:
此贴终结了 被上家把BIOS容量换了   I5集显通用 8M用64的BIOS
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