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400U,不充电,跪求答案!

楼主(2015-09-13):
     联想V4400U,电池不充电,外接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只是不充电, 测电池接口BATT+无供电,EC_SMB_CK1有3.3V,EC_SMB_DA1有3.3V,BATT_TEMP有2V(有电池的时候2V,无电池3.3),换个相同的电池也是不充电,但是能正常放电,电池电用完了就是充不上,也证明电池是好的, 测充电芯片BQ24737,1脚ACN,2脚ACP都有19V,20脚VCC有19V,6脚ACDET有2.7V,7脚ADP_I是0V,5脚ACOK是0V,测到这里只看到第7脚ADP_I不正常,正常的该3.3吧,可我这0点几V都没,打对地阻止正常,这个引脚直接去了EC的65脚。 于是我把EC的65脚翘起,测得EC脚0V,而BQ24737这边的7脚ADP_I输出了3.3,这是不是EC坏了?充电芯片我是换过的,因为这机子没有图纸,这图纸都是找的类似的机型看的。差别不大,我怕这联想机子的EC写有程序,不敢就这样换掉,而且我也没这个现货。待大师们帮我确定!感谢!!EC是KB9012。对了bios没刷过。

网友A:
你看哈    充电电感周围有没有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哈    充电电感周围有没有电容短路

没有,短路都排除了,电池放电都可以,短路的可能性应该排除才对!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你提供的数据也没什么不对的,换个适配器试试,充电芯片8脚和9脚I2C总线线路通吗?EC带程序,动EC有风险不好玩。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看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有波形,如果没有波那就要先刷一下BIOS看一下了

网友C:
在WIN系统中能否检测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IN系统中能否检测到电池

这么明显的失误应该不会发生吧?

网友B:
7脚外的ADP_I是AC适配器或充电电流信号输出,IOUT电压是由内部20倍的微分电压检测放大器输出。在外接了一个100PF的去耦电容。好象正常时是0V的,充电时为0-0.3V。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个Acer的也是不充电,放电,进系统正常,还在修呢

网友D:
你确定你这个电池是好的吗,ADP_I EC没有识别你的电池

网友:
相当适配器检测脚

网友E:
这个KB9012的EC是带程序的啊?不充电和EC也有关系的?

网友:
我修机太依赖图纸了,看不懂你写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高手指点顺便让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遇到一个不充电的,但我的是EC_SMB_DA  没有电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排除电源口是否有问题了吗

网友:
这种是带程序的EC,要换拆板的

网友:
希望楼主修好  改下帖子  说说维修心得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看你提供的数据也没什么不对的,换个适配器试试,充电芯片8脚和9脚I2C总线线路通吗?EC带程序 ...

适配器异界换过了,都用原装也不充电,8脚和9脚没有断线。就差BIOS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KB9012的EC是带程序的啊?不充电和EC也有关系的?

我知道有关系,但现在就是不确定是否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这个电池是好的吗,ADP_I EC没有识别你的电池

适配器我换了原装的试过了,为啥翘起EC的ADP_I,充电芯片这边就有输出ADP_I呢?

网友F:
多换一个适配器试试 电池如果在网上买的 最好在买一个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7脚外的ADP_I是AC适配器或充电电流信号输出,IOUT电压是由内部20倍的微分电压检测放大器输出。在外接了一个 ...

如果是对的,为何我这却一直是0V,没有任何动静,只有翘起EC 的ADP_I,然后充电芯片的adp_i引脚就有输出3.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换一个适配器试试 电池如果在网上买的 最好在买一个试试

我用原装的试过了!客户用的也是原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对的,为何我这却一直是0V,没有任何动静,只有翘起EC 的ADP_I,然后充电芯片的adp_i引脚就有输出3 ...

对的,查阅过参数。能充电才有0-0.3的电压。是1/2脚检测电压差通过内部比较器比较在7脚输出给EC,告诉EC整机的电流和充电的电流。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BIOS

网友:
坐等楼主修好 我参照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难修的,期侍楼主修好

网友H:
这个不好修,你没换个芯片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查阅过参数。能充电才有0-0.3的电压。是1/2脚检测电压差通过内部比较器比较在7脚输出给EC,告诉EC ...

那你觉得我这是那里问题?1、2脚是19V,公共点的电压,难道EC真坏了?或者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好修,你没换个芯片试试吗。

充电芯片换过了,EC,没法换,这个带程序

网友I:
建议电池隔离管看下是否击穿,我修很多都是管子击穿

网友:
主要检查ACP/ACN、SRP/SRN外围的元件有无缺件或者电容不良,电阻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电池隔离管看下是否击穿,我修很多都是管子击穿

隔离保护这个地方我已经排除过了,主要是隔离保护的第二个P管容易坏嘛!这个我知道,但这个没有。

网友:
BQ24737有换过吗?

网友:
换个电池 试试 最简单的容易忽视啊!

网友:
弄好了吗?我也在修一个充放电,,哎,充放电最难搞了!

网友: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没辙了

网友:
这应该不是ec的问题吧

网友:
我弄过几个BQ737坏的 但是不是你这个机型 的 可以考虑换一个737

网友(2015-10-20):
谢谢 借助你的图纸修好了一台 用电池不开机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