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米1话筒不管用

楼主(2015-09-13):
故障如题 ,换了好几个话筒了 都不行 不知什么原因 求解
原因

网友:
无送话:加焊一下音频IC试试

网友:
看看线路有无断线

网友:
话筒的脚,对地打下阻值试试

网友:
是不是IC虚焊了吧~!

网友:
加焊音频IC 试试

网友:
边话筒的线路查查有无短路或者供电不足的。。。

网友(2015-10-28):
拆下旧的先打对地值,正常再装新的。还不行就音频芯片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