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更换电源管理IC P1014AP06后,测试单个电源上电

楼主(2015-09-13):
单独电源,上电后,自动启动,IC脚各电压如图,大家来看看是否有可讨论的地方。

网友A:
7500的4脚,上电后为什么不会上升到高电平,

网友B:
1014只是5VSB电源模块,更换这个东西跟主电源管理7500B有何关系,楼主很闲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4只是5VSB电源模块,更换这个东西跟主电源管理7500B有何关系,楼主很闲着啊

不想半途而废,电源刚开始不能启动,没有辅助电压,更换ic@P1014后能启动,问题又来了,是上电就启动,没有安装主板的

网友:
看过刘建强的电源视频,我自己画图,除了自己能看懂,画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500的4脚,上电后为什么不会上升到高电平,

正常工作时本来就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时本来就不是高电平。

工作的时候 不是高电平,但是待机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呀,0.2明显不足呀,也就是是没有短接绿线时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0.2明显不足,也就是说没有短接绿线时应该是高电平,至少2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时本来就不是高电平。

你说的对,绿线拉低了,本来是5V ,短接地线,把5V拉低了,亲,就是0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常工作时本来就不是高电平。

我觉得在上市后,7500的4脚正常应该是高电平4v左右,,在短接绿线后才降到0v,我的电源在上市电后7500的4脚没有4v高电平,是0.2v,短接绿线后为0v

网友:
问题就在4脚上,被什么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在上市后,7500的4脚正常应该是高电平4v左右,,在短接绿线后才降到0v,我的电源在上市电后7500的4 ...

查一下4脚外围电路,跑一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的4脚,上电后为什么不会上升到高电平,

7500 4脚为DTC脚,正常待机时应当3.3V左右,绿线拉低后4脚应当被拉低,然后启动PWM的驱动输出,建议查一下4脚外围电路和7500芯片本身好坏。

网友:
AZ7500上电后,单电源风扇转,如果接主板情况下,CPU风扇也转,按开机键能正常使用,关机两个风扇都在转,

网友:
明显雷击过电源,无修理价值。修好后易出现不稳定。

网友:
这个ic太容易坏了,动不动就开盖,我这不少这个无故开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