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5-09-13):
各位大神 晒晒你们平常维修带不起负载故障的显示器从哪些方面入手维修,谢谢!

网友:
电容,供电管,控制,我都换过,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5v一直跳变的,更换光耦和431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5v一直跳变的,更换光耦和431后ok

跳变电压很多都是光耦或者431坏  但是带起负载 电压拉低的问题是很多的

网友:
带不起负载估计是电容容量下降了 或供电管的问题  一般改模块  该高压板   最终大招是该LED

网友:
直接扔到垃圾整快二手电源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