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怎么修啊

楼主(2015-09-14):
版号:MS-7636 V3.1
故障:不触发

        拿到手,直接上电,不触发(心想挺简单的),I/O:F71889ED 76-77-78-79,按开关76有跳变,77有跳变,78还是低电平。
        78没有动作,测量待机条件,
        RSMRST#  有3.3V     RTCRST#  有3.0V。
        摸桥不烫,看见主板有标明3VSB,3VSB_WAKE 5VSB ATX_5VSB测量点,测量这些电压结果也正常,而且电压很标准。
        32.768 两脚电压 0.18 0.29 感觉也正常
        不行,有点蛋痛,测量电池电压,2.2V,换一个,电压2.7V,试一下能不能触发,果然还是不行,呵呵。
        没法了,跑线吧,从I/O的RSMRST脚位开始跑线跑跑跑,跑到桥下面了,测量和I/O直通,没有断线。
        从RTCRST跳冒处开始跑线发现去一下6脚小芯片和一个5脚芯片,还有去桥,测量也没断线。打开图纸,看一下,知道这两个芯片是干什么的了,测量一下,发现也正常,一个开启3VSB的信号(Q52),一个产生5VSB(U74)。也知道为什么不装跳冒为什么不会有3.3V待机和5V待机了。
       不知找谁下手了,换一下32.768,果然还是不行。
       挑I/O脚针77脚去桥脚针打焊盘的值,600多,也算正常,没断线。
       掰着手指算,也就是VCCRTC没测了,直接由VBAT给桥。测一下VBAT发现电压和电池电压对不上,不接电源,VBAT电压只有1.6V,取下电池测量电池电压2.7V,装上电池测量电池电压2.2V,被拉低了。接上电源摸一遍,没有温度,好吧,用嘴亲了一遍,也没什么发现。打VBAT的值450左右。

        把D14去掉,换一个,还是一样,去掉D14电池变回2.7了,看VBAT去了什么地方,把VBAT一路上所有滤波的电容全去掉了,还是不行,把I/O吹了,果然还是没用,还有接电源不装跳冒测量RTCRST#时有1.4v电压,不知道这个1.4V又是哪来的,去掉RTCRST#路上的Q52和U74,还是会有这个1.4V电压。
        到这里没招了,求大神指点。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18 01:05):
换桥欧了,人品真差,不触发也能碰上桥坏。

网友A:
楼主啊,新电池是3V,你的2.7V是不是考虑换一新的试试啊。试想旧电池空载电压没有降低是一定的了,但有一负载会低也是必然的。

网友:
电池还是换一个新的上去

网友B:
再不行如果是AMD的加焊一下桥吧,如果是intel的换个IO看看吧

网友:
我刚学台式机,不懂,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
我有一个 MS-7549 也是不触发  换了各种东西 没结果

网友C:
按时序慢是来, 不急

网友D:
RTCRST#是电池经过延时电路提供的,正常应该是3V。现在RTCRST#只有1.7V,而电池拆下单独测量2.7V,说明电池供电电流不足。换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RST#是电池经过延时电路提供的,正常应该是3V。现在RTCRST#只有1.7V,而电池拆下单独测量2.7V,说明电池供 ...

要是有用我也不会这么蛋疼,换过新电池上去。不装RTCRST#的跳冒,不接电源,VBAT电量1.9V(新电池),在线测量电池电压2.4V。接上电源,VBAT有3.0V电压,再测电池电压也有3.0V,RTCRST#跳冒处测量RTCRST#有1.4V的电压。就这两个疑点,VBAT和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慢是来, 不急

是啊,不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不行如果是AMD的加焊一下桥吧,如果是intel的换个IO看看吧

觉得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新电池是3V,你的2.7V是不是考虑换一新的试试啊。试想旧电池空载电压没有降低是一定的了,但有一负 ...

感觉VBAT和RTCRST#这两个有问题,一个电压被拉低了一点,一个多出了1.4V的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座短路了呢?又或者是板层之间短路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可以重点检测一下吗?

网友F:
VSB3V  这是电压你去掉D14后是多少?电池新的,但是出来后就被拉低 可以怀疑下这边的电路

网友G:
按开机时序慢慢修。

网友:
V星的板子好,有图纸,而且很多有点位图,如果以后我做老板,我就卖有图纸点位图的板子,嘿嘿

别问我为什么.   就是以后他们坏了,我好修呗~!

网友:
会不会是RTC电路的,3VSB,和vsb3v给两个其中一个拉低了呢,,,?

RTC电路,好像是不经过IO的,就是电池和桥,,个人感觉,是外围电路拉低,不过,看了晶振电压也正常,所以,也没什么思路了....

期待高手出现,拯救宇宙和平!!!!!!!!!!!!!!!!!!!!!!!!!!!!!!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可以重点检测一下吗?

怎么检查啊?有BGA早干它了,就是没有所以才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F:
VSB3V  这是电压你去掉D14后是多少?电池新的,但是出来后就被拉低 可以怀疑下这边的电路

VBAT和RTCRST#路上的东西能去的都去掉了,3.3V和5V待机在RTCRST#(开启信号)出来之后才会产生,去掉了D14就不会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开机时序慢慢修。

问题就是都过了一遍,待机条件,触发电路都撸了一遍。感觉有问题的是VBAT RTCRST#这两个。

网友:
是主板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H:
强行上电试一下,如果强行上电能工作,那南桥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I:
先确保电池电压在3V以上  最好用新电池  再查下73脚的SLP_S5看看有电压不   SLP_去开启内存供电  还有SLP_S4有没3.3V   慢慢搞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是不是条件不足啊

网友J:
V星有个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K:
试下烧机大法就知道哪里坏了或者缺少什么信号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座短路了呢?

网友L:
楼主啊 我是小白不懂,给你顶一个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强行上电试一下,如果强行上电能工作,那南桥基本上是好的。

强制上电,所有电压都不出。人为拉高S3和S5也只是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确保电池电压在3V以上  最好用新电池  再查下73脚的SLP_S5看看有电压不   SLP_去开启内存供电  还有SLP_S ...

S3,S5都没有,准备人为拉高,他们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V星有个专用开机芯片

MS-7636 V3.1已经没有了,在这前的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啊 我是小白不懂,给你顶一个人气

thi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试下烧机大法就知道哪里坏了或者缺少什么信号了

虽然VBAT电压被拉低了一点,但是插上电源电压依然有3.0V,检测也只是检测电压,电压达到标准就可以了。所以只是一个疑点,也可以说是一个表面现象。

网友:
rsmrst正常的话,一般都是io  南桥  和之间的线路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最好搞好了吗

网友:
风枪吹桥试下

网友:
很可能是桥挂了,拉低了VCCRTC电压

网友:
RTC电路有两个复位信号,RTCRST#和SRTCRST#,那个SRTCRST#测下看看吧,两个都要3V左右,桥才会发出S3

网友:
按不触发的修嘛

网友:
电池座或其他有短路吧

网友:
再不行如果是AMD的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不行加桥

网友:
条件都满足之后只能干桥了

网友:
AMD的桥注意下

网友:
建议先把桥干下,不行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