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电源板的电压不稳 求大神

楼主(2015-09-14):
插上屏线电源灯一直闪,拔下屏线就正常,本人新手求大神
电源灯一直闪

网友:
屏短路了

网友:
不是的,是5V带不动负载,看一下高频变压器旁边的小电容容量,一般是50v 或者35v 22uf,还有就是把5V滤波的电容换掉,包好

网友:
电源板的事 5V带不动负载 你在迅维搜索一下有很多这种帖子

网友:
这种一般就拿个12v转5V 的小板改上去

网友:
一般换了5V的滤波电容就会好的

网友:
过流了啊,前级后级都有可能,先用排除法插别的屏,多数都是前级。

网友:
把电容换了一般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修好了说下什么坏了

网友:
这明显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了,查电容先。

网友:
这个怎么跟我现在在修的问题很是类似,插屏线就有问题,不插 电源灯才、正常

网友:
换电容吧 一般是的

网友:
查驱动板。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5v带不动 有帖子的

网友:
你可以单独接一个5V到驱动板上看看,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的地方

网友:
换个新的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