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kworld C40音响开机十多分钟后低音“咚咚"响

楼主(2015-09-14):
如题 kworld C40音响开机十多分钟后低音“咚咚"响,音量调到最小也是,刚开机的时候是没有异常的,音乐正常输入输出。开机10多分钟后,嗡嗡噪声逐渐加大。功放管子用了 两个YW UTC2030A 和一个TDA 2030A ,运放用的是JRC4558,各位大神,请教该哪里下手...
音响

网友:
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吧 ?检查一下滤波电解性能看。

网友:
它是用了段时间才会有噪声的...

网友:
1.电源的滤波电解
2.输出有没有信号反馈到输入
3.是否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