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9-14):
ACER  H61H2-AM 不出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是ISL6364  和ILS6612 组合,下管高电平,上管低电平,明显这是进入保护模式了(但是下管发烫包括电感都汤)。查无短路现象呀。长管  反馈都扫荡了一番 ,也没发现敌情。

宏碁 ECS H61H2-AM V1.1(.) 时序.pdf

网友:
品牌主板也不咋地啊

网友:
发烫应该是后面短路了吧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驱动IC 8脚坏一个也会这样的问题 打阻止打不出来 示波器捕抓 就测试出 去看看

网友:
再仔细查一下问题,一步一步来

网友A:
每一相的下管都发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一相的下管都发烫吗??

每一组都汤,就显卡供电那一组不烫。

网友:
先打一下电感输出端有没有短路,再就是示波器上下管抓G极波形看看。

网友:
把滤波的电容都换掉试试看咯,板子修的比较少 没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一组都汤,就显卡供电那一组不烫。

换C P U  试了没 拆一组场馆 在上电 一直试下去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相的下管都发烫吗??

微短的不好测

网友(2016-05-27):
这个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2017-03-04):
雅图丽讯LX200系列+ASK-C2320 图纸维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