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3主板不跑码,测完电压自动跑码

楼主(2015-09-14):
一台华硕P5G41T-M LX3主板不跑码,CPU温度一点没有。但用万用表测完各组电压后又好用了,已经两次了。不同的就是跑码的CPU电压是1.26V.  不跑码的时候是1.08V。我看论坛里别人的帖子,1.08V不是也是正常的么。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
CPU 没温度应该还是没工作啊

网友:
AMD的主板平时搞的少

网友:
不跑码不一定是电压的原因呀,如果你所有电压都正常产生了,那就应该测复位有没有啊,如果没有,再去测时钟呀,如果都有那就应该去测两个PG信号了呀,

网友:
人家都说是P5G41的主板,怎么是AMD的了

网友:
这主板,供电正常查时钟和复位吧,还有时钟和IO旁的822排阻查查

网友:
按时序查一骗 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不跑马的问题 就多了

网友A:
AMD换吧,修好了都不是很稳定的,修好个十天半月就要出问题国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换吧,修好了都不是很稳定的,修好个十天半月就要出问题国

G41是AMD的??、 服了

网友:
LZ慢慢查822吧 看到这个问题 就头疼

网友:
没有看清楚

网友:
asus都是822排阻有问题慢慢查

网友:
多数问题是南桥822排阻怀里

网友:
南桥822排阻,请问大家是哪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是AMD的??、 服了

G41是AMD的,无语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吧 、上管导通不完整

网友:
换IO旁边的822

网友:
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刷biso可以试一下

网友:
多多看看 CPU 那块啊

网友:
跑马后电压才会升上去的

网友:
应该从时钟和复位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