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

楼主(2015-09-14):
昨天 搞了一个E531 1.05V 短路的  换了桥  但是需要2次才能开机,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换了桥的 还能解决2次开机问题吗   还有电源小板掉了个东西  料号是LL1201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哪位大神有一样的帮我量下是什么   在线等

网友:
大神们  快来啊

网友:
电源小板的位置

网友:
要改bios才可以好

网友A:
应该是电感吧,用L表示的,可以在淘宝上买图纸吧,这么新的电脑修到的可能很少呀

网友:
不是个电感??

网友B:
恩   我在淘宝找了   但是他们说 因为bios不开机的   可以改了  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换了桥就  改不了了 只能这样了     你有这个机器在修的吗 能帮我看看电源小板上面那个是什么吗

网友:
那是电感,网卡供电的吧?

网友:
同楼上就是一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感吧,用L表示的,可以在淘宝上买图纸吧,这么新的电脑修到的可能很少呀

图纸买了  但是没网卡小板的图

网友B:
  不是  我觉得也是电感  但是线连了 待机就 0.1  而且我也都量 没短路 网卡一开始是短路的也被我换了

网友C:
LL1201是个电感,二次开机问题需要分离合并新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L1201是个电感,二次开机问题需要分离合并新的BIOS。

换过桥的搞不定啊  网上他们都说换了桥 搞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L1201是个电感,二次开机问题需要分离合并新的BIOS。

或者 你知道哪里能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桥的搞不定啊  网上他们都说换了桥 搞不好

现在的桥里都有ME固件,如果不会合成BIOS是搞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我觉得也是电感  但是线连了 待机就 0.1  而且我也都量 没短路 网卡一开始是短路的也被我换了

兄弟伙,电感不能用线直连的,又不是跳线,是起滤波作用的,要换一个上去才可以呀

网友:
这机子bios就是个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我在淘宝找了   但是他们说 因为bios不开机的   可以改了  以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换了桥就  改 ...

迅维正在开如果改BIOS的学习班,可以看一下

网友:
很明显就是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 你知道哪里能搞吗

上市不久的机子,初始版的ME Firmware很难弄到,看看论坛谁手头上有,让他帮你合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