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刷屏这种说法吗?

楼主(2015-09-14):
显示器有刷屏这种说法吗?

网友:
刷屏是啥。。。

网友:
肯定是有啦

网友:
是刷屏上的码片吧

网友:
说的是刷程序吧

网友A:
这是刷程序,有热刷和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刷程序,有热刷和冷刷。

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吗

网友:
这是刷板程序,有热刷(用VGA口)和冷刷(取下25系列芯片)。

网友:
需要用到相应写码工具,可百度一下。

网友:
可以冷刷也可以热刷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刷屏码片 就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