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一体机MS-AA511按下电源开关后,风扇转,屏幕黑屏,再按开关几秒可以关机,一.

楼主(2015-09-14):
海尔一体机MS-AA511按下电源开关后,风扇转,屏幕黑屏,再按开关几秒可以关机,一般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多

网友:
我只能跟你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内存显卡屏高压都有可能

网友:
先拆开看看,也许插插内存插插屏线就好了

网友:
和我这台一样,由于无法使用普通检测卡,看不出代码,但发再主板桥上的风扇不转了,可能是散热不好,桥烧坏了,这板的BIOS也不好找,在站内找了一个刷上去,本来按开机键能关机的,现在也关不了了,只能断电关机,所以我决定不费劲了,在淘宝网找到一家山西的卖家,有卖这块板子的,以旧换旧要300元,不行就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