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V43A不充电,插电池用充电器也不开机

楼主(2015-09-14):
同方锋锐V43A,板号:A1XRMXX
故障:单独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工作,只要一插上电池就会掉电,而且电池不充电,掉电之后再开机就开不了了,也就是说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不开机,而且没有短路
经测量只要一插上电池,充电芯片发出的  ADAP_IN 就在3秒左右由3V变成0V,此时适配器连接的场管关闭,VIN是由电池供电,而电池没电了所以开不了机,看了图纸怎么也没明白为什么插上电池就会关掉适配器供电,应该反过来才对啊,下面的图纸截图,求解如何充电,为什么ADAP_IN会变低电平了呢
                    29页 是EC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保护隔离充电短路

网友:
查一下两个测试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15,16脚是否有过流的情况出来如果有就会关闭12脚ACIN

网友:
适配器接口连接的场管 控制信号来自与EC

网友:
图1比较器和图2不明白是做什么用,求教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