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B笔记本被雷击开不了机

楼主(2015-09-14):
华硕K43B笔记本被雷击开不了机,拆机上电测量没有3V,5V待机电压,换了PU301,RT8205L待机芯片有3V,5V出来了,用电池可以开机,但用电源适配器开不了,一开马上掉电,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充不进电也开不了机,红灯和绿灯一闪一闪的,跪求师傅们,大师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量下保护隔离的管子,P管。

网友:
好现像嘛..中大奖了..直接换板..主要修和网卡有关的地方..像网卡呀..南桥呀..之类的..可以先把网卡拆了.看下还短路不?不短路了就可以按下开机试下..

网友:
用电源的时候去查查那些条件不满足,也可以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感觉重点查下隔离保护电压

网友:
可能保护隔离的第一个管都没过吧?适配器模式查公共点。

网友A:
前面如果是雷打坏的先往网卡那边下手,不过向你后面讲的你在保护隔离那边下手就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如果是雷打坏的先往网卡那边下手,不过向你后面讲的你在保护隔离那边下手就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用电池开机是正常的,怎么可能是网卡,我先用电池进系统看看网卡是否好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如果是雷打坏的先往网卡那边下手,不过向你后面讲的你在保护隔离那边下手就应该可以查到问题

隔离保护两个MOS管都没事啊

网友B:
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正常上网,就是用电源适配器开不了机,也充不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正常上网,就是用电源适配器开不了机,也充不进电

查一下保护隔离管吧

网友:
电池和电源适配器放一起开机可以进系统,正常,但是开关按键灯和电源灯和充电灯一起闪烁不停。。。也充不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保护隔离管吧

你是说PQ101和PQ102?测量都是好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PQ101和PQ102?测量都是好的啊

单独用适配器量一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再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好方法

蓝冰心 -2 请注意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用适配器量一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再看保护隔离电路

谢谢你,我修好了,原来是PR102旁边的两个电容
一下短路一下好

网友B:
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拆下就可以,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拆下就可以,奇怪了

拆下PC101和PC102有时开得机,有时不得,但也是充不进电,也是三个灯一起闪,大师们帮帮忙啊

网友D:
雷击了的机器 你这样子问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板子在你手上 谁也无法准确的帮你分析  哎。。自己再好好看一下吧。。实在不行估计也只有换板子了  别修几天最后再放弃  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雷击了的机器 你这样子问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啊。。。板子在你手上 谁也无法准确的帮你分析  哎。。自己再好 ...

救援啊,大师们,,,,,,,,,,,,,,

网友:
救援啊,大师们,,,,,,,,,,,,,,

网友:
网卡,充电电路都要查哦

网友:
先单修适配器开机那边,

网友:
查查ACin 关联信号!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你这真纠结 我都没看懂

网友:
给雷打了的估计还有烧坏的东西没清完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为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两个MOS管都没事啊

看mos管G集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跟网卡有关的件吧

网友:
麻烦大家了,等ISL6251充电芯片回来再说,因为我拆掉PQ112三极管,就可以充电和开机,明显ISL6251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明显保护隔离有问题啦

网友:
拆下ISL6251充电芯片测量VDD和GND57欧,明显短路,现在等芯片回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独用适配器量一下公共点有电压没有,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再看保护隔离电路

现在我把新的ISL6251芯片焊上,测试用电源能开机了,电池也能开机了,充电灯也亮了,就是没有充电电流,是什么回事呢
换了两个6251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