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BL-M LX 无供电

楼主(2015-09-14):
毕人手里有一张主板,华硕M5A78BL-M LX 能开机,CPU 供电无,存。0.5V 桥供电正常,能开机不复位,哪位朋友,修过,指导一下,
华硕

网友:
内存0.5不正常 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说

网友:
说得太间单不知道怎么帮你了

网友:
内存无复位电压,U无电,主板无复位

网友:
内存电压0.5,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是内存供电的问题,主板断线了,找了太久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起来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