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1 EC无EC_PW_ON信号

楼主(2015-09-14):
此机EC是NPCE781LA0DX,供电,复位,时钟,都有就是不输出EC_PW_ON..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EC条件还有不满足的AC IN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条件还有不满足的AC IN有吗

ACPRES有  3.3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B:
不输出,跟BIOS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输出,跟BIOS还有关系?

有些机器有,但这台不知有无关,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一下它的脚位如果标注GOIP的就跟BIOS有关系,如果看一下BIOS的供电,如果有EC供电一样的就有关系

网友C:
说错了,是GPIO脚,如果是带GP的都是编程脚位,如果BIOS文件配置才可以的

网友D:
看看到桥的请求信号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到桥的请求信号有不?

哪个信号是?谢谢!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错了,是GPIO脚,如果是带GP的都是编程脚位,如果BIOS文件配置才可以的

还会跟别的有关系?现在待机还有点高。0。0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会跟别的有关系?现在待机还有点高。0。06

LID_SW休眠信号正常应该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_SW休眠信号正常应该有3.3V

还有别的情况会影响到EC_PW_ON信号?

网友E:
rsmrst有了吗,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rsmrst有了吗,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吧

VCC,复位,时钟,ACPRES,都有。。

网友F:
3.3 时钟 服务 acin lid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 时钟 服务 acin lid  bios

服务是哪个脚?

网友:
ACIN 3.3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