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159 开机亮一下 黑屏

楼主(2015-09-14):
q2159开机亮一下 黑屏 测量12V的电压 为18.5V 正常吗

网友:
12V变成18.5V你说正常吗?

网友:
打个比方吧,日本,本土的电器,在大陆使用,结果会咋样?

网友:
谁也没有规定12v就一定是12v,有的板子28v,有的18v,每个板子都不一样的,亮一下灭可以吧故障锁定在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每个主板都不一样的,

网友:
主板不一样,电压不一样,我碰到过好多次12-22V 之间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A:
外接灯管测试是不是高压问题还是机器的灯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灯管测试是不是高压问题还是机器的灯管问题。

亮下正常  灯管先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下正常  灯管先排除下

亮下灭 也不一定是高压问题 楼主

网友:
你看看是屏暗吗

网友:
是正常的   你觉得是12V  那是老师教的   本来高压条供电12-30V的都有的

网友:
1、电源供电不足
2、高压部分的问题
3、灯管有问题保护了
4、屏电路问题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问题应该只有两:灯管或高压

网友:
没有什么鸟用,黑屏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