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菜鸟第一次修板,发个帖子赚赚分~~~~

楼主(2015-09-14):
实地笔记本三期,只修3V/5V
身为菜鸟的我,来【迅维】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总感觉时间过的好快,眼看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和【迅维】说再见了
在这里要感谢各位老师的栽培  使我们有了很好的基础,小弟不才没能用更好的话语来表达‘此处省略两万字…’   进入正题
前几天迎来了期待已久的修板  到老师那里领了一块板  版号为:LA-3261P   仁宝代工的
目测发现EC、待机芯片、电容电阻  MOS3/5V电感等基本都被拆了,这让我哪有信心修的好啊(想想阿林老师说过,只要焊盘好的  板层没坏 就能修好)好吧 那我就试试  来张特写:         (已修好的)

首先测了下公共点 阻值才一百多(公共点阻值对地400以上才为正常)肯定短路了  又测了下其它电感对地值  没有明显短路 找到图纸看了下保隔电路发现PQ4被拆 那就直接烧机,把烧机线接到PQ4  D极,打开可调 摸了一圈发现可疑对象  附图:
把管子拆掉后,公共点不短路了。
找老师要了个MAX8734装上,插电  一个个测量吧  主供电正常、线性开启正常、基准电压、线性3/5V都出来了
因为还没装MOS管 又从料板上找了四个装上  又找了个4R7的电感装上 附图:
然后通电,我K怎么短路了,把3V上管拆了还短 拆了5V上管不短了(场管都是测量好的),经过测量 拆下坏的芯片,再找个MOS管装上吧,通电,还是短路,上下管一起换也一样(中间烧坏3个芯片,场管就不说了) 看看吧  附图:
(什么情况下才会一通电上管就烧坏呢,经过湿兄的分析让我查查反馈!)
发现反馈的一个电阻被拆(0欧姆的,那就直连吧) 附图:
装好上下管,通电不短路了(窃喜应该3/5V都出来了)万用表一测,没输出啊,好吧 上神器,用了黄老师教的抓波大法,测了下上管G极没波形(上下管的G极是由线性5V提供的基电压)查了下线性5V输出才3点几伏不正常,线性3V没输出。 (这里忘了拍图)
断电测了下阻值,3V偏低 明显有短路  (这里忘了拍图)
拆掉芯片还是短路,烧机大法伺候,摸了一圈发现PU6很烫,拆掉就正常了  附图:
装上待机芯片,通电 线性还是不正常,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不输出,心想不会芯片又坏了吧,我都不好意思再去要芯片了,眼看快要下课了,硬着头皮再去要一个,装上  线XD出来了,用万用表随便测了下3/5V电感,电压都出来了,用示波器抓了一遍,都正常、到这里总算是修好了
正常后的波形 附图:
3V 上管G极波形
5V  上管G极波形
3V  电感后端
5V  电感后端
线性3V
线性5V
板子修好两三天了,趁昨天没事,发个帖子,今天到基地就拍了些图片
有些图片没拍出来,真不好意思!
有写错的地方,还望各位大神、看官、湿兄湿弟 能够多多指点,互相学习!
                                           第一次发帖赚赚分,有点小激动!~

邹,静静静 + 5 山寨

网友:
排版没排好

网友A:
厉害啊  训唯出来就是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  训唯出来就是牛

来了【迅维】这些都不是事   (并非打广告)

网友:
厉害  加油   新人就是有冲劲

网友:
回来后要多练习才行,不然的话学的东西会忘的

网友:
厉害哦!赚多点分分我一点哦

网友B:
图片很多重复的。没排好

网友C:
修的不错,基本功扎实。

网友D:
烧得芯片不少,作业的板值得注意观察缺件和错料,就有如二修的板还是要多观察才下手。

网友:
新人有些冲动了,在实战中思考和磨练吧

网友:
现在迅维基地实地的笔记本一期多少啊?

网友E:
把图纸扔上来,看看PU6是干嘛的

网友F:
有机会我也去迅维深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很多重复的。没排好

第一次发帖   还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机会我也去迅维深造一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不错,基本功扎实。

还需要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得芯片不少,作业的板值得注意观察缺件和错料,就有如二修的板还是要多观察才下手。

碰到一次第二次就会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图纸扔上来,看看PU6是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