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MBX-273 MBX-276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风扇狂转。

楼主(2015-09-14):
MBX-273 MBX-276进系统一分钟左右掉电,风扇狂转。
裸板PE一样掉电,狂转。
换CPU内存一样。
有人考虑说是EC检测风扇不正常引起,我想说这款机器不是这样。因为我换了相同的散热器也是这样。
论坛上很多人都遇到了,太多了。可能有人解决了,只是没说方法。
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不要再考虑刷BIOS了,刷了不会好的。

解决方法是:用微软官方安装盘平装系统,打驱动,然后用小马激活。
就是这么简单,我已经解决两例了,而且帮同行也解决好几例了。

网友:
...这...,不会吧,这么奇葩

网友:
盗版的系统缺少文件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机器还不能重装盗版系统了?客人拿这机器来装系统没正版系统盘就不敢接了?

网友:
小马激活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竟然是这个原因,关键是PE也掉电,这个太影响判断了。不好修。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先刷BIOS再说

网友:
SONY 机器就这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我是先刷BIOS再说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好吧原来如此简单 谢谢楼主

网友:
进PE 都掉电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系统问题的  经验丰富啊 我的话肯定修硬件了

网友:
只能说SONY 不能用一般思维判断

网友:
我很奇怪,1分钟掉电和 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情况真没遇到过 下次试试

网友B:
我遇到过,也是SONY机型,不过不记的具体型号了,装完系统后不能用独显,一用独显,开机进桌机后风扇狂转,数秒关机,后来没办法,只好把独显禁用了,现在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也是SONY机型,不过不记的具体型号了,装完系统后不能用独显,一用独显,开机进桌机后风扇狂转, ...

我的索尼电脑 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装GHOST不行  必须装安装板的系统 才能进去

网友:
我的索尼电脑就是这样   用GHOST装系统    进系统 打不了 独显驱动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   用安装板的系统   安装后 完美解决

网友:
不见得吧 可以用碟的PE进去 在里面有U盘的GOS 一样的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个的 用别人送的360安装碟PE进去 用U盘的镜像 一样安装

网友:
   这是真的吗?
       这么奇葩

网友:
   这么简单          吗??????????????

网友:
呃~~~用微软官方盗版的行吗?

网友:
掉电和有关系系统??

网友:
掉电和系统有关系???、才发错了

网友:
这个太奇葩了,安装系统。。。

网友:
遇到过一例,换了散热器和风扇都不好使,后来直接加了个电阻,风速降下来,客户就这样用了

网友:
希望我能遇到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直没有搞好放弃了,

网友:
额这样可以?一般考虑BIOS

网友:
还有这种事长见识了,不知道进BIOS会不会也这样

网友:
微软官方安装盘是要买嘛?

网友:
这真是很少见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不错的主意,记住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好,值得收藏

网友:
难道是驱动引起的?

网友:
拒绝日货,支持国产

网友:
碰到过几个没搞定    下次试试

网友:
用原版的系统,慢慢安装,可能哦。就是不想花这个时间呀。一个上午就只能装一台机子的系统了啊。

网友:
是不是吧GHOST系统自带的驱动打上去了

网友:
这个是缺文件导致的吗

网友:
以用碟的PE进去 在里面有U盘的GOS 一样的

网友:
系统问题啊???

网友:
楼主,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靠 不是吧 原来是这么个奇葩的故障! 但是我裸板点都掉电哎 楼主 也是这个故障码、。。。、。?

网友:
看来SONY对系统的要求挺高的

网友:
这样也行可真难找到原因

网友:
有图纸吗??今天来一台

网友:
有个凝问,碰到过同样问题,后来换板解决,主板上是否改东西也能解决

网友:
这么奇葩,还没碰到过

网友:
我觉得这和sony的电源管理程序有关系

网友:
进BIOS也掉电的,估计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你的意思必须要安装正版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哎 没解决,早知道 就试试了

网友:
关键是PE也掉电,这个太影响判断

网友:
这个还是没有遇到过哈记下了

网友:
进PE也掉电肯定与系统无关。

网友(2015-10-20):
不行我试过了还是关机

网友:
系统问题 也找到了啊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先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真真的是系统问题     赞     我手上的这台已验证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

真的只要慢装就好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是系统,经常遇到。

网友:
I don't know, what is PE.

网友:
有 这种问题啊,

网友:
意思是装完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进系统就掉了

网友:
看来这机器是是让ghost系统玩了,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了。

网友:
索尼还有这样的怪病,真是头次听说,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系统原因么,不太像啊,下次遇到试一试

网友:
网上下载的系统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