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IH81M

楼主(2015-09-14):
这个联想板子电源特殊的

h530 CIH81M 2015.rar

网友A:
电源有什么特殊,,,,,,,,,

网友B:
跟ACER的很像,你这发的是图纸呢还是BIOS?

网友C: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什么特殊,,,,,,,,,

看看插在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明显小点

网友:
看看插在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明显小点

网友:
14针孔的电源座,不是标准的呀

网友:
要特殊的电源,或者电源转换线吧!

网友:
ncp81102是CPU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没有的呢  我只有BIOS

网友D(2016-10-09):
独立显卡能亮 集成不亮 刷BIOS能好不

网友:
我有个不触发等着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ACER的很像,你这发的是图纸呢还是BIOS?

是BUIOS  图纸很难找

网友:
这种品牌机电源容易坏

网友E:
我也有台,进系统就重启,pe也是!楼主知道什么问题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独立显卡能亮 集成不亮 刷BIOS能好不

可以好的  一般都是BIOS 关闭 清除CMOS 不行的 你可以刷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台,进系统就重启,pe也是!楼主知道什么问题么

我上次遇到进PE 卡死    更换CPU 就好啦  你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6-11-15):
谁分享下这电源在待机状态有什么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好的  一般都是BIOS 关闭 清除CMOS 不行的 你可以刷 试试

那进系统有声音,插独显不亮,能刷好吗?显卡是好的,主板没有集成显卡。

网友:
VER 后面是多少??

网友:
我现在碰到一台,开机风扇转几圈就停。再开还是这样,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6-12-22):
奇怪这个电源插上板工作时12V变9V了 刷过两个多不亮机 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又没这种电源试

网友:
是BIOS程序吗?

网友(2017-02-15):
这机器有没有什么通病不,用这用不定时黑屏。真麻烦

网友:
万变不离其宗

网友:
我正帮朋友修这板子,刷了俩个BIOS了还不行 你这是最后一个了,给点力

网友:
电源有转换口了

网友:
不特殊啊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