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7MA-USB3-B3 REV1.0进不了PE,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5-09-14):
GA-H67MA-USB3-B3 REV1.0主板,开机正常,换了好几个PE都进不了,卡在启动介面,拿硬盘在别的机子GHOST完系统再装回这主板,也是卡在启动介面,硬盘,内存,CPU,电源都换过了,BIOS也刷到官方的最新版了,还是一样,主板的网卡,声卡,USB3.0芯片,COM芯片,全部拆光了,还是一样,桥加焊推动了,还是不行,到底什么问题呢???这也太奇怪了吧。

有谁知道的指点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进PE是进老旧的PE试一下。

网友B:
我的一块华硕板也是卡LOGO,网卡声卡坏了,都拆了,,只能怀疑桥了,,,

网友C:
把硬盘用mhdd低格一下,最好都格了在试试,前提是硬盘数据要备份一下

网友C:
还有你的内存是2根吧,一样的吗?先用一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的内存是2根吧,一样的吗?先用一根试试

拿全新的单条内存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进PE是进老旧的PE试一下。

03,7PE,8PE都试过了,借过别人的很多PE都是一样,卡在启动介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块华硕板也是卡LOGO,网卡声卡坏了,都拆了,,只能怀疑桥了,,,

我这不是卡LOGO。我这是卡在启动系统的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用mhdd低格一下,最好都格了在试试,前提是硬盘数据要备份一下

不关硬盘的事,不要硬盘也进不了PE。

网友:
难道真的是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了

网友: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网友:
SATA 耦合电容那断线 导致装不进系统倒是有过。

网友:
换桥了 打BGA。。。桥估计坏了

网友:
桥的问题咯!

网友:
进win8PE试一试看看

网友:
你把时钟加焊下  要么换掉

网友:
南桥挂了,修过一台一样的,进系统或者PE都是卡在系统LOGO那里,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不是卡LOGO。我这是卡在启动系统的介面。

都算是卡LOGO  都拆完外设,刷过BIOS  只能是桥了,换我连加焊都觉得没必要

网友:
卡在启动介面 是指什么 POST LOGO界面吗 还是系统Windows启动画面?
此等疑难杂症 尝试放下COMS电或许有帮助

网友:
把lO换一下,加焊

网友:
换桥吧,应该是检测不到外设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3,7PE,8PE都试过了,借过别人的很多PE都是一样,卡在启动介面。

这款型号不支持XP系统,你装WIN7或者8的就OK

网友:
风枪吹下桥把。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地,没修好反给客户了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应该就是桥了,还有sata接口供电

网友:
桥挂的可能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