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独显感叹号 间接性花屏维修,第一次干黑胶。

楼主(2015-09-14):
  维修前:  上午商家拿来一台E430 说是要花屏,接机一看此机是前天一个客户报价不修的机器,故障是独显感叹号打不起驱动间接性花屏。当时报了个换显卡的价,应为此机是打黑胶显卡也比较贵怕检查了问题客户不休麻烦。跟商家说了下 先修显卡不行就换 先给客户报个价,过了一会客户同意之后 才开始维修。 维修过程:拆下主板处理好隔热上机,客户说的先修那就先重新植珠吧, 第一次取黑胶 有点紧张, 温度上去了 先轻推了下显卡旁边的电阻已经融化了,用椰子先翘起正面的两端 再慢慢伸进去一抬,取下来了,手汤的不得了,下面开始除胶 重植,再次上机焊上...去 装机测试,下了个官方的驱动打完之后,心碎了还是打不起,难道是显卡坏了?先放一边吧 , 发了一个全新的显卡回来。第二天显卡到货 马上上机装好再一次开始打驱动,心里美美的等待重启,亮机 点右键NVIDIA的图标还是没出来,顿时凌乱了,难道不是显卡的问题? 再次拆下主板拿放大镜开始观摩 ,发现2个显存爆锡了,找了块料版干掉4个显存

再次装机,打完驱动故障依旧,感叹号还是那个感叹号!
,先上论坛看看吧,有的说BIOS 问题,这机器是双BIOS U5 U6  找到BIOS 先刷了U5装机 不触发了,在去找了个单刷的BIOS 去掉U6但刷U5
刷上去点机,还是一样的问题 思绪凌乱了,老实测测电压吧 按理说都亮了应该不是供电问题,测显卡供电正常,也没有偏低,  找了长图纸看 显卡是CPU控制的 CPU是2代

换个CPU测试还是一样,心想故障不能扩大化,整理思绪 还是怀疑显卡问题,上BGA取下显卡 无意间看到焊盘掉点,拿起放大镜一看不是空点  那就补焊盘吧 还好只有一个不是很多 其他掉的都是空点

补好焊点 焊好重植的显卡 抱着不大的希望装机测试进系统后点右键好可爱的NVIDIA

931140[/attach
进设备管理器确认 感叹号没有了,顿时产生一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情。 装机测试跑起温度 测试了一下午 花屏也没有了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此机修复,
总结:焊盘掉点惹的祸,可能是第一次干显卡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维修不能大意,问题不能扩大化!
  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乡亲们 同胞们,加点分吧 加分不扣你们的分,小弟好穷啊。

网友A:
我一般弄黑胶的显卡,就不指望取下来是好的了。板子不掉点就OK了

网友:
不错,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弄黑胶的显卡,就不指望取下来是好的了。板子不掉点就OK了

是啊 就是紧张的很 ,不过他之前的显卡确实是坏的要花屏

网友:
在做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B:
去黑胶 做个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
做黑胶要很小心

网友:
前天一台Y470也是感叹号 N卡 不是通病A卡 最后是电压问题跟A卡一样的问题

网友:
黑胶的真心难搞, 取过基本都掉点了

网友C:
这应该是第一次取的时候 镊子不小心划断了线引起的  继而引起换显卡换显存一系列的故事。。。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幸好楼主发现了 发现不了的话 又亏时间又亏发芯片的钱  细心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第一次取的时候 镊子不小心划断了线引起的  继而引起换显卡换显存一系列的故事。。。小心驶得万年 ...

是啊 是啊 不小心刮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黑胶 做个几次就熟悉了

就是不好搞啊,, 加分啊!

网友D:
取黑胶很容易掉点的 得处理干净仔细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黑胶很容易掉点的 得处理干净仔细检查啊

大神指点的是啊  加点分吧

网友:
黑椒的一定要小心  多干几次就找到窍门了  或者可以采用加热后停止加酒精再加热 再摘风险就没那么多了

网友:
黑胶超难取  楼主可以的

网友:
不错啊!一开始是你不细心,不然不会走那么多弯路的

网友:
要细心加仔细啊

网友:
我弄黑胶的时候 焊盘上的漆都掉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怎么让焊盘上的漆 不掉呀

网友:
第一次 干黑胶  搞成这样子 可以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