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接口接进适配器要冒火星

楼主(2015-09-14):
下午修一台笔记本 换了一个电源接口. 现在接上电源要冒火星. 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接通电源的那一刹那是电流最大的时候,所以才会有火星。
最好是先把电源适配器接到电脑上,然后再插通电。这样的话电源适配器能适当减小通过的电流大小,不妨试试看。

网友:
正常的吧,我现在用的也是这样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你换个电源口试试吧

网友:
有些本子就是这样的,不奇怪啊

网友:
好像和接口接触不好,有点关系

网友:
应该是接插的过程有过短路的情况出现。

网友:
短路了别。你焊接有问题吧

网友:
很正常,不要觉得意外,火跟火能擦出火花,电和电也能擦出火花

网友:
如果火星过后能正常使用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插上打火后使用不了哪就是短路了!

网友:
通电瞬间要给电路上的电容充电,肯定冒火。

网友:
插上后能正常开机的话就是正常的,有很多都会打火的。要是插上后不能正常用,而且能听到电脑或适配器有响声就应该是主板有短路,这么说你应该能判断

网友:
正常现象,先接笔记本,插插座的时候,插头也是有火星;只要能正常使用,没又问题。

网友:
有些是接触不好打火,有的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神舟的比较多,不过都无所谓

网友:
很正常 有些机器 你接上电源 口子那里就要轻微的打一下火  只要可以正常用 无所谓的··

网友:
接口如果有接触不良的情况会这样

网友:
接囗没处理好,楼主拆下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