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兼容问题

楼主(2015-09-14):
技嘉的部分型号主板是不是与GT240存在兼容性问题啊  我的板子现在情况是不定时死机  换过电源 内存 看到网上技嘉主板同类似的问题都是用GT240显卡

网友:
有可能,现在新机器都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老机器才会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还好我的技嘉主板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不是吧!

网友A: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电源带不起引起的  450W电源还死的话就可以排除电源了,再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电源带不起引起的  450W电源还死的话就可以排除电源了,再换个系统看看

E8400加个gt240  额定300w应该够了吧

网友:
我原来有块主板更新了bios跟我的4850有兼容会花屏 刷回老bios就行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一块显卡试试,如果还是死机就不关显卡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8400加个gt240  额定300w应该够了吧

350W才行,你那300W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