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8H61-M LX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9-14):
    一块华硕P8H61-M LX REV:1.00主板 不装内存一直滴滴滴的报警 装了内存就不报警 也不显示 不装内存量电压 量内存工作条件 供电1.5v正常 VTT 0.75v正常 SPD3.3v正常 时钟0.7v 复位1.5v 系统管理3.3v CPU1.2v 而装了内存在量电压 其它电压的还正常 就是CPU变成0v 内存 CPU换过还是一样 BIOS也刷过 有谁修过就经验 还有就是这是要当档内存修 还是没CPU电压修

网友:
补充下 有时装内存也也CPU电压1.03V

网友A:
你换个pu17试试,应该会有惊喜

网友:
肯定按没有CPU电压修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过了 内存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pu17试试,应该会有惊喜

不行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是内存不过,你要查内存有关电路

网友:
对比插内存和不插内存时,CPU供电芯片关键引脚电压有什么变化,然后再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