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RadeonHD 5650有没有改良版型号?

楼主(2015-09-14):
手中这台ACER 5551G,显卡加焊重植多次了,还是出现不停的拖焊返修。有没有这型号改良版的?或是拖焊率低的代换型号?
显卡

网友:
没听说有 换了改良的业务非用的稍长点 直接换班让客户

网友:
这个真没有啊

网友:
换集成的主板 北桥就有改良的

网友:
现在的很多显卡 明显就是个坑 你去买的还不如自己拆机旧的或者换下来重新直球的

网友:
感觉要不散热有问题 要不就是这个显卡问题 如果淘宝买的 估计大坑

网友:
好像没有吧。

网友:
A卡没有改良版的,都是烂货!

网友:
不是脱焊,是芯片不行了,换新的就好,还有换版

网友:
有些芯片买来还没拆机的好用 建议换拆机的显卡 不行就跟客户沟通下 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