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开机0.2A掉电。

楼主(2015-09-14):
此机开机电流走到0.2A掉电,感觉是有电压没出来,有点像桥电压没到。查了一下没发现,主板上所有电感都有电,没思路呀!吃过饭又想了下,感觉要是电压没出供电芯片发出的HWPG信号应该会有接地的,打开图纸搜HWPG找到EC的14脚,

经测0V,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再看其来源,
HWPG由3VSUS过PR154上拉,再查HWPG来自PU4、PU5、PU7、PU8、PU9这5个芯片,PU7、PU8、PU9在输出HWPG后都经过了一个元件,所以不会接地,那最有可能的就是PU4、PU5,首先找到PU4的HWPG脚,能看到线路,又没办法断开,只能切断线路了,如下图

再上电还是不行,接下来找到PU5,发现是一个转换管,正常是输出1.1V,实测如下

感觉是管子坏了,找了半天没找到能用的,心想不行就找个差不多的管子,全体飞线算了,就在这时找到了个一样的料板,板只拆的都没什么东西了,但我要的这个管子还在,换好以后,再上电,电流走到1.2A了,看来已经亮机了,外接确实能亮,

连上断开的线,装机再试,没什么问题,此机到此修复,
最后送上亮机图,能加分的给加个分,在此谢过。

网友:
技术好 修机不困扰 又没有时间出去学习下 。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所以料板管他拆了多少东西都还得放着

网友A:
NC 这是个反馈电路吗?小白求科普

网友:
还是要料件多呀

网友:
完全看不懂 就知道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广达的HWPG掉电就要割线,要是中间有一个电阻就好多了,直接折了就行。

网友:
这应该属于一个集成的PWM芯片

网友:
这个还可以

网友:
掉电也是广达一个特色吧,基本都是电压没有出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 这是个反馈电路吗?小白求科普

下面那个ADJ才是,一般反馈都有两个电阻分压的,而不是直连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

网友:
这个机子修的挺多的,学习了

网友:
谢谢你的给分,支持万岁

网友:
广达的HWPG信号引起的掉电,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C 这是个反馈电路吗?小白求科普

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个管子坏了导致PU5的HWPG脚不GND了吗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维修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