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O5P43T REV2.01

楼主(2015-09-14):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O5P43T REV2.01主板,不触发

网友:
哈哈。你拉这样长的电线,台猛了

网友:
只有PSON脚有拉低还是不触发,我也是这么飞线解决的,不喜欢跑线

网友:
能修好 才是硬道理  我们搞维修是赚钱 不是搞研究

网友:
简单明了!  效率高!  找到问题是关键,

网友:
pson 到IO断线了,楼主秒杀哦。

网友:
楼主只顾秒杀了,拉那么长的线不应该用漆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