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超薄》电磁炉维修分享!

楼主(2015-09-14):
  现在的产品真的是层出不穷,薄、厚、方、圆五花八门,但换汤不换药的玩意,在电磁炉世界里,除了尚朋堂、部分老款艾美特(估计也是尚朋堂代工的,电路板相差不大)不是省油的灯外,其他的大同小异,元器件相差不大,下面来分享一下这个美的 超薄电磁炉!

    科学证明,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螺丝拆开,够壮观的,双风扇散热,纯铜加热线圈、双面板电路、最养眼的还是那三个超薄的电容,料基本都是这样了,从做工上看的确不差,不过,现在国产新出的基本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能够用上三几年的已经是超额完成了厂家交给的任务!像这种修过不少,基本就三个问题!

  一、820K同步检测电阻爱坏!

  二、开关电源故障率极高,已经碰过多台坏电源的了,电源IC是TNY280PN或TNY280PG都可以,更换前一定要检查450V 10u电容、高压吸收回路、TNY280的2脚所接104贴片电容、光耦及反馈回路!别忘了把22欧保险电阻换了!江湖险恶,行走时得多带点利器,像TNY276、TNY266、Viper12A、Viper22A这些简单电源IC应该多配点,个人感觉这几个IC在一般小开关电源中可以说是通杀,只要高压吸收电路及450V电容不坏,基本不会有问题,质量好够稳定!!手机上多存点这几个IC的电路图方便急时之需!小功率电源,变压器初级是单绕组的可以用276、266改,方便!双绕组可以用12A、22A改,够简单!

  三、5u平滑滤波电容,不管在什么电磁炉上,这个电容坏出现的故障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典型的有烧IGBT、加热慢、有烧焦味道、报警不加热、加热时有明显尖叫声、代码显示高低压故障,特殊型的有不报警也不加热或微热(尚朋堂专利)、间隔性有检锅声且同时报警但不能加热(这个超薄电磁炉就是这个故障,故障类似于市电检测电异常一样)、屦烧LM339!一般情况下,5u电容坏都会有烧焦痕迹或烧焦味道,有些发涨了,但……手上这个美的却是完美的,外观上没看出有异样,容量上与新的更是不分上下!那要怎么测量呢,找个指针表打到1K档,正反测量明显性能差的摆动速度偏慢,这个是我在测量无数电容中得出来的绝招,这个的确要很细心有经验才有能发现,还不懂??不要怕,我来教你,电磁炉通电,空载不开机时测量此电容两脚直流电压,正常应该有超过308V左右电压(市电220V情况下),如果此电压低于 300V那就得注意那个电容了!手上这个电磁炉测量为市电225V,但电容两脚不到290V,悬机就在这了!如果发现这种超薄电磁炉出现“几秒钟有间隔性检锅声,同时有报警声,但锅具一点不热”,把那个5u电容换了就行!

  问题是找到了,怎么解决呢……?就算是有这种电容也不要装到这个位置上了,损坏的原因估计是离面板太近了,加热过程中高温导致性能发生改变了!为了保险,决定移动到其他位置上,就算是普通的也可以随便装,经过仔细分析,装到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直接上点硅胶固定,敲都敲不下来了!

  另外发现线圈位置的胶容易烧焦使得线圈也烧焦了,肯定靠得太过近面板了,剪片高温绝缘纸上点硅胶固定就OK,到控制板的排线靠得太过近高温高压区了,也剪片放到上面去!

装好试机,一切OK

补充内容 (2015-9-17 17:39):
该贴为转载内容  供大家学习参考!

不是国宝的熊猫 -1 山寨 http://www.jdwx.info/thread-412095-.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是煮开水之后自动跳了,打开一看全部是油污,洗板水洗了一遍,风筒再吹一遍,加热水开了之后也不跳了

网友A:
我自用有个美的坏了,有报警声,还没搞好

网友:
我家电磁炉以前也是这样,自己拆开看了下,没弄好,没经验嘛。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用有个美的坏了,有报警声,还没搞好

除了报警。没有故障代码吗

网友:
赚大发,竟然还可以有修电磁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jdwx.info/thread-412095-1-1.html

请把注意力放在知识交流上   标题没加转载确实是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把注意力放在知识交流上   标题没加转载确实是我的问题

你标明转载,没人说你,但是没必要转这么多吧?少转点,右边全部是你的帖子,论坛没法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标明转载,没人说你,但是没必要转这么多吧?少转点,右边全部是你的帖子,论坛没法逛了!

真的 其实我非常感谢你指出我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再调整,我真的有原因  所以不妨在扣扣上聊:1466765113

网友:
坛子大了  搞什么的都有

网友:
转帖精华 针对美的通病了

网友:
针对美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