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缺色

楼主(2015-09-14):
显示器缺色,这个问题我上次在论坛中发过图片,把整套板子都换了,还是缺色,所以确定是屏的问题,论坛中有一位朋友说是屏上面好像一个lVCD的信号电压应该是5V的,现在只有1.多V.把线断开后,从屏接口处直接拉了一条5V电压过去,ok。《那个信号线是给屏里面的几条宽排线供电的》

网友:
查查三基色 那几个电感对地阻值  看是不是75左右

网友A:
屏都会修,好吊啊,我有个宏基显示器,下半部分出现 横的线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都会修,好吊啊,我有个宏基显示器,下半部分出现 横的线条

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出现这种情况,基本无修。

网友:
会不会连接屏的软排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半部正常,下半部出现这种情况,基本无修。

确实是这样,遇到太多了。

网友:
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
对、不会的就到谈论转转是很有帮助的,这个信号我记住了

网友:
来个图,详细点给小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