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 2.2 bios 解决风扇狂转 网卡驱动打不上的

楼主(2015-09-14):
华硕k42jc 2.2bios  绝对好用的! 显卡驱动要打最老的版本 不然进系统会死机 显卡是nVidia 310M 在华硕官网下 https://www.asus.com.cn/Notebooks/K42JC/HelpDesk_Download/ 要下V8.16.11.8964

版号:k42jc 2.2.rar

网友:
现在的BIOS坑爹 得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前天接了个宏基5742G,来的时候进BIOS几秒种 就死机,刷了论坛的几10个BIOS,大概3分钟左右死机,换了PCH,搞了待机电容,修了CPU供电,故障依旧,今天早上看到饼哥的贴子说,ME出现什么掉电死机,又在论坛找了一个名叫:宏基 奶牛 掉电BIOS,结果一刷真的好了,主板什么都干了,还浪费我一个PCH,饶了一圈,还是BIOS问题,修得J8疼

网友:
哎  BIOS   有的要合成的  论坛下载的  不好说 像比较新的机器   刷了 也不一定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BIOS

网友:
以前碰到这种机器 刷了N个BIOS 无果

网友:
真的是没话说了

网友:
现在的bios 真是吧人的头都搞大了。

网友(2015-11-03):
华硕的机修起来比较坑爹啊

网友:
华硕的BIOS不爱坏啊

网友:
不行刷了还是风扇狂转 开机CPU就98度

网友(2015-12-03):
风扇还是一样的狂转

网友:
请大家不要上当 刷了这个BIOS 风扇还是一样的··狂转  没用

网友:
这个本的BIOS好像 只有合成才能解决问题 目前!!!

网友:
还是cpu温度异常啊

网友(2016-01-10):
正好有个 这样的 机器  刷了试试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