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4S 奇怪问题

楼主(2015-09-14):
听歌就有声音,打电话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开扬声也没声音
苹果

网友:
卖的话值多少钱

网友:
是想学一下苹果维修了

网友:
要买的话 QQ 2513848329

网友:
你这问题 可以升级系统试试 一般情况是系统引起

网友:
可以先更换下听筒试试,不行可能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送话器的事吧 换个送话器 试试。

网友:
声音坏了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耳机模式

网友:
1换 尾插 2 看看 是否耳机模式 3 测试 铃声 录音 。如果都没有 就搞音频。如果 都有打电话没有 搞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