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 LA-9063P,装内存掉电,求助!!

楼主(2015-09-14):
拆机裸板,不装内存触发上电正常不会掉电,装上内存就掉电,掉电以后又自动上电再掉电反复掉电。CPU电压等正常,除了集显电压[集显电压一般要跑码后才出来}
内存的VDD  VTT   REF 都没问题,刷了BIOS,换了CPU。。没好~
没思路了···有修过这类问题的大师指点下~~感激不尽呀~

网友A:
那你上起内存掉电之前集显电压出来没有啊,如果没有可能是是集显电压没有引起的掉电,而不是内存,因为U已经跑码,自检内存和外设过了就要自检显卡,如果显卡供电没有或者是显卡其它故障就可以引起掉电呀

网友B:
掉电后自动上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上起内存掉电之前集显电压出来没有啊,如果没有可能是是集显电压没有引起的掉电,而不是内存,因为U已 ...

显卡电压也出来了~~~集显没动作    外控芯片也没发现明显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自动上电不?

掉电会在自动上电!!!反复的掉电在上电

网友:
不加内存上电多少 加内存上电跳变吗

网友:
BIOS 对吗  BIOS\的可能性好高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我的BIOS刷了,南桥做了,CPU换过试了

网友:
看现象是过了内存了 查查显卡

网友:
应该是跑马掉电了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我现在也遇到个!

网友:
我们一般动桥是最后,动了还不好 就放弃了。

网友(2023-03-17):
CPU空焊掉点 内存座 板层断线 好像都能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