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M6系列显示问题

楼主(2015-09-14):
手上有一台笔记本,独显,HM6系列的桥,外接有显,内接无反应, 屏,屏线已换过,内接还是无显,LVDS数据打阻值正常,下面该查哪些信号,怎么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桥问题?

补充内容 (2015-9-15 15:39):
已经修好,换桥

网友A:
EDID查过没有,屏供电查了没有,背光开启是否正常,背光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个EDID是否有波形,如果有再打LVDS是否有波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D查过没有,屏供电查了没有,背光开启是否正常,背光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最好打一个EDID是否有波 ...

屏供电有,EDID无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有,EDID无波

那你打一下内存排阻有波没有,先看一下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