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经常烧坏USB设备

楼主(2015-09-14):
一个月以前有个老客户升级台式机,换了一条镁光4GB 1600内存,一块AMD7680K CPU,一块映泰HIFI A88S2主板,用原来的旧机箱,ST500GB旧硬盘,一个长城额定270W旧电源,拿回去用了几天之后说插 在主机上的两对USB供电的小音箱上和一个USB鼠标,两个USB键盘都坏了,就说是不是主板的原因,我听了就想,只听客户说过USB偶尔造成U盘不能用的,或者是USB线接错了烧设备或主板的,像这种现像的我真还没有听过,我也不相信,但是心里还不能否定一定不是USB的原因,也许是设备质量问题的巧合?
据客户反映他注意到的烧 坏设备的有一开机三个小时或晚上用电脑到早上起来就有东西坏的,我让客户把主机拿过来在店里试了一晚上也没有事.不过都是老客户,他也不可以骗我,也怀疑过电源,可是电源以前用的好好的,怀疑过主板,可是主板是新的,问售后他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内存,CPU,硬盘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了.倒是以前听别人说过机箱变形造成主板出问题的,但是不是这种问题,机箱相比其他部件机率就更低了.没办法,就换了一块同型号的新主板,同时让客户买了一个新USB鼠标让客户回去再试试,如果鼠标再烧了,再保,可以换新,没有想到回去两天,客户又来了,说孩子晚上玩了一会儿,关机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鼠标很热,开机一试,又不能用了,但是鼠标灯还亮.拿我店里试了一下确实坏了,我又换了一只新的,可是过了两天,今天又拿来了,和上次一样的帮故障现象.
我现在没办法了,也不知道到底是愿哪 里,想给客户换电源,客户也愿意,可是如果换 了之后还出现那这个电源也退不了呀.我也想在我这里试,可是之前试试过,一夜也没事儿,如果是主板问题可是已经换了一个.
对了,之前那块主板最后出现声卡不输出了,没有声音,但是能装上驱动.但是主板我也换新的了.
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 或者帮忙分析一下最有可能出现问题的部件.
我也想在我店里边试,可是按以前试的情况有可能一时半会儿试不出来,如果一个部件一个部件试的话时间就不知道需要多长了.     不过我现在怀疑最大的就是电源, 先试试吧,没有办法,问题总得解决.
对了,我也让客户从主机上拉了一根导线接地了,没有接地之前量着有电,接地之后客户说量着没有电了.
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漏电厉害哦。。。你的主机

网友:
有可能是USB防静电保护元件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厉害哦。。。你的主机

他这应该是USB被雷打过或者电流太大引起的

网友:
USB 供电电压高

网友:
这情况听起来蛮复杂啊

网友:
环境因素也是很大的原因。静电多少环境决定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把整个机箱也换了吧,是不是机箱引起的问题哟。

网友:
找到问题了。换了电源又试了几天,没事儿了,好了。是电源引起的,应该是5V待机的问题,因为这个主板在关机时USB用的也是待机5V,多试了几天,在我这里用旧电源又试了一次,烧了一个USB鼠标,又换了一个新电源试了几天没有问题,让客户拿走了,用到现在没有问题,看来就是电源的问题。偶尔USB不能用坏USB设备,这样经常烧的这是第一次见而且还是因为电源烧的。

网友:
按道理来说,主板上有相应的稳压电路的,电压过高应该不让你用才对的呀,怎么还能烧usb设备呢

网友:
换了电源后无问题了?感觉主板还是有点问题的,这样大家是先测哪里啊?是不是先测一下USB的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