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自动上电

楼主(2015-09-14):
DELL N5010 INTEL大板,小板是AMD的一插电就自动加电,网卡唤醒没问题,BIOS刷了N个,求指点

网友:
防沉补丁V1,补充下开关电压查过没有偏低

网友:
防沉补丁2.0  坐等大神解惑。。

网友A:
不懂在说什么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电吧

网友B:
自动上电能显么?上电后关机关不了吗?关机后又自动上电么?排除开关问题多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C:
测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再把网卡拆了再试试(可能有奇迹),再不行干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电能显么?上电后关机关不了吗?关机后又自动上电么?排除开关问题多就是桥的问题。

能显一切正常,关机后会自动上电,刷的官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RTC电路有没有问题,再把网卡拆了再试试(可能有奇迹),再不行干桥

测过的,网卡唤醒信号正常,也要拆网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在说什么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电吧

那还能漏过吗

网友E:
查查RTC电路和网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查查RTC电路和网卡。。。

都查过,网卡唤醒信号高电平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查过,网卡唤醒信号高电平正常的。

把网卡直接拆掉试试

网友:
好吧,都说拆网卡明天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显一切正常,关机后会自动上电,刷的官网BIOS

那就不关机了,让它待机就行了

网友G:
感觉RTC电路问题最大 米电了吧

网友:
bios 电池拿

网友H:
看看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不关机了,让它待机就行了

关键是客户不同意啊。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RTC电路问题最大 米电了吧

今天再查一遍看看

网友:
还用说。。这个肯定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看看RTC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好的。。。。。。。。。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了桥再说

网友I:
关机还会自动开机吗?弄掉休眠呢 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J:
这种情况先考虑程序,再做桥

网友:
拆了网卡不行

网友K: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情况先考虑程序,再做桥

BIOS刷过N个,现在是官网BIOS,动桥,没根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什么问题

还没修好呢

网友:
刷了N多BIOS了,现在是官网线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机还会自动开机吗?弄掉休眠呢 查EC的工作条件

自动开机和休眠有什么关系啊,EC的条件都查了,EC换过

网友:
能亮机正常使用的机器,换桥没依据啊

网友L:
重点差RTC,没有问题的话,查PWRBTN PWRSW电压有没有偏低!在就是三板斧伺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什么问题

修好了说一声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是什么问题

查到问题了说一声哦

网友M:
按开机时序查,开机信号不受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点差RTC,没有问题的话,查PWRBTN PWRSW电压有没有偏低!在就是三板斧伺候了

这些必须得都查了,亮机后能正常使用的,动大件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开机时序查,开机信号不受控导致的。

这些早就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我去,这怎么就成灌水了。。。

网友:
换桥就好  简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