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待机正常,触发到0.1A故障

楼主(2015-09-14):
主板上无动过、进水、等现象。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现象。接上可调电源0.013A,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1A停止了。测试发现主板上有1.05V、1.8V、0.34V,其余电感都无电压。看来问题出在0.34V电感上。测试发现是内存供电电感PL8301
找到芯片UP1565P

测供电、开启正常,反馈也正常,换掉电感后端的电容。再次,上电。电流一下子就上去了。接屏亮机

网友:
经验要积累,不错

网友:
LZ 不厚道  点位不放出来,本来想加分的  却没看到点位

网友A:
奇怪的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后面的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我都想好了 是不是板载内存短路了呢

网友:
很好的利用点位图,方便查到问题。

网友:
点位图啊,不知道好不好用,看来还要好好学习啊,上老师也讲过,没查过,

网友:
简单明了 牛逼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后面的电压就出来了

要看时序是怎么样的才知道呀,但笔记本与台板不同不会按照先内存后什么来执行

网友:
点位图点位图啊

网友:
这点位图。。。。楼主怎么不放出来?害怕泄密???华硕的本来就不好找 楼主应该分享的!!!

网友:
嗯,华硕的机器太垃圾了,还有待机1.1v电容也特别容易坏,不出这个电压就不触发!

网友:
不错,直接秒杀了!

网友:
不能理解为什么是最后一个电压捣的鬼

网友:
涨知识了以后多注意后面的电容

网友:
嗯,楼主,修的还不错,我碰到ASUS那种无图无点就头大

网友:
我也秀到过一个  这机器    但是我没修好   一样的内存供电不正常   但是修好供电   颗粒芯片发烫

网友:
楼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很丰富

网友:
这款本子很多都是进水导致有些芯片的TON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