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60 不触发

楼主(2015-09-14):
联想B560 LA56的板号,主板有待机3,5V,待机电流0。01,正常,按开关无反应,写了EC BIOS,还是一样,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维修过这款呀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不好给你分析,

网友:
不触发就查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
不触发就按照时序修触发

刷了BIOS查EC的条件

网友:
多测量数据,EC的待机条件查过没有。

网友:
测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按时序修

网友:
BIOS问题,可以尝试

网友:
照着时序来啊

网友:
S5 信号那边查下

网友:
按时序啊,查待机条件,可发下个图纸查查,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开关是否有3.3

网友:
查EC与桥的待机条件,依时序查。

网友:
修不触发,南桥RTC,EC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按开关触发信号进EC,读取BIOS,EC发出S5-ON开启桥供电,还有给南桥的复位,触发信号进南桥,南桥反回SLP-S3,SLP-S4

网友:
你查EC 的工作条件啊,肯定是缺少条件,还有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B560有图纸,不触发好修了

网友:
需要查时序,

网友:
把上电时序走起

网友:
照时序查 你给的信息太少 没办法分析

网友:
B560的是不是没图纸,没找到图纸

网友A:
检查EC的八大信号吧

网友:
没找到图纸,都一下子不好查信号

网友:
一看也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技术迅维出来的高手应该不会说故障

网友:
加焊下南桥吧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那我试着加焊下南桥吧,估计楼上的说得没错,昨天下午偶然开起来了,然后 一直都开得起来,今天早上再开又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EC的八大信号吧

能否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
刚刚加焊完,效果比较明显,马上就能自动开机了,待冷机再测试就有最终结果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按时序查完

网友:
查看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晶振什么的。

网友:
按时序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