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接屏掉电维修求助?

楼主(2015-09-14):
前两天修了个机子,是3v5v芯片问题,更换芯片后正常了,可是用了一个星期之后客户又拿回来了,插上适配器开机掉电,用电池开机正常。插上适配器不接屏的话开机就正常不掉电,一接屏用适配器开机就掉电。。。。。求思路啊,大神们?

补充内容 (2015-9-15 18:11):
检测发现待机时3.3v正常,开机之后发现3.3v会变成3.6v左右,更换了待机3.3v的mos管后用适配器开机正常。。。不知道会用多长时间。。。让客户拿回去试试先!

网友A:
我也碰到一个笔记本,和你的情况有点类似,我接到一个神州优雅A420P-B8的笔记本,接屏不触发,不接屏可以触发,,找个好屏接上去也是这样,不知道咋弄了,主板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适配器保护隔离有问题哟,看一下适配器这边的保护隔离管是否有问题,看一下ACIN是否有问题

网友C:
遇见过 还是待机那边的问题 你的具体要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适配器保护隔离有问题哟,看一下适配器这边的保护隔离管是否有问题,看一下ACIN是否有问题

应该过来保护隔离,不接屏的话就正常,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遇见过 还是待机那边的问题 你的具体要分析下

用电池开机就蛮正常,适配器不接屏的话也蛮正常,可以听到系统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开机就蛮正常,适配器不接屏的话也蛮正常,可以听到系统的声音

可能是带不起负载导致的

网友:
屏换过没?屏线换过没,单独接屏线不接屏有无问题?屏线插座有无问题。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不够,把3v5v mos管电容全换掉试试!不行屏、屏线这些也看看

网友:
保护隔离啊。弄不好电池也烧掉了

网友:
我遇到过高压板和屏线微短造成不上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一个笔记本,和你的情况有点类似,我接到一个神州优雅A420P-B8的笔记本,接屏不触发,不接屏可以触 ...

你有没有怀疑过屏线,我之前见过一个机子,插屏线就不触发

网友:
信号线传输到屏幕当然最好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怀疑过屏线,我之前见过一个机子,插屏线就不触发

弄了两天也没找到啥原因,昨天晚上无意间试了试另外一个神州笔记本的屏线,居然触发了,叫我纳闷坏了

网友:
检测发现待机时3.3v正常,开机之后发现3.3v会变成3.6v左右,更换了待机3.3v的mos管后用适配器开机正常。。。不知道会用多长时间。。。待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了两天也没找到啥原因,昨天晚上无意间试了试另外一个神州笔记本的屏线,居然触发了,叫我纳闷坏了

那就说明是屏线博坏了白

网友:
请问楼主电流到多少会掉

网友:
是不是带不起负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