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停38不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9-14):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按Y或者N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很多进不去系统的问题,有的是BIOS的问题,有的是硬盘的问题,你可以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试试,或者是换个硬盘,一步步排除

网友:
按过了,没反应的

网友:
恢复一下bios试试。不行就刷。试试。

网友:
挡LOGO  一般排除BIOS后就拆外设,拆完还不能解决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刷下BIOS ,注意保存原BIOS。。。

网友:
换南桥   肯定ok

网友:
先软后硬吧
刷BIOS,  别一上来就来个桥

网友:
看下后置面板的USB接口有没有烂的,全板的USB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A:
这个啊,先把外设都拔掉,,试试,不行,换个内存,在不行,就加焊桥,,,在不行啊,那就换板子了哦,

今天师父才说这个LOGO的事,还好小女在笔记上多加了几滴墨水,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刷BIOS,不行检查USB电路,最后GB南桥

网友:
最近遇到了,BIOS电池放电后排除的,之前无论怎么弄,都是那个画面。

网友:
是鼠标键盘那没电压吧   这种板没电压也会有这毛病

网友:
你可以试试刷BIOS  还可以试试搜索下这个英文什么意思de

网友:
第一屏的意思是:  警告!之前的超频已经失败,同时系统将还原默认设置。按任意键继续。
第二屏的意思是:  保持最近的BIOS设置吗?按“Y”继续,或者按“N”加载部分项目的默认设置。
根据提示应该检查BIOS有关超频的设置,或先恢复BIOS为默认设置后再根据需要对个别项进行设置。如无法设置则重刷BIOS。

网友:
挡在显卡、内存,换掉试试。

网友:
修好了要一声

网友:
先拔出硬盘,再检查USB,电池,内存!然后,刷BIOS,检查桥!

网友:
屏显在大意是超频失败,扣主板电池,BIOS放电试试

网友:
取下硬盘看应该有惊喜

网友:
先换个CPU和内存试一下,清CMOS设置,再就是刷bios试一下

网友:
    PS/2  后面的 472排阻换了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啊,先把外设都拔掉,,试试,不行,换个内存,在不行,就加焊桥,,,在不行啊,那就换板子了哦,

...

你是美女维修吗?好稀罕哦!头像是你的相片吗?真漂亮!有婆家没?算了,我儿子太小,才读一年级!

网友:
先恢复BIOS  和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裸板测试看看 有没有外设故障

网友:
重点查USB供电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之前修过 刷了BIOS还是原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美女维修吗?好稀罕哦!头像是你的相片吗?真漂亮!有婆家没?算了,我儿子太小,才读一年级!

哈哈哈哈 。。 哥们你太有才了。。 哈哈!!
    不见得是美女维修哦。。 我相信没有多少女人做得来这个的

网友:
刷新的bios试试

网友:
38代码我换过桥好了

网友:
lz修好后把真实原因告诉大家吧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拆声卡和网卡。我修了几个拆声卡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

网友:
先看看提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
英盲看不懂啊

网友:
桥有问题吧

网友:
清理下CMOS试试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恢复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跑码 38   不动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放电,不行刷下新版试试

网友:
是bios里面 设置的问题吧!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