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一5s触屏不能用求助,有兄弟遇到过吗

楼主(2015-09-14):
一台5s突然触摸都没反应,开机重启,换屏幕也一样,就是触摸一点反应都没有,主板也没明显故障,有兄弟遇到过吗
重启

网友:
如果你只会换屏,最好是送修吧……。

网友:
触摸控制模块坏了吧

网友:
触摸IC坏了吧

网友:
换6触摸同步 6脚管 换白触摸

网友:
触摸ic坏,与屏幕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