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挡码D4维修 VER2.0 内附主要芯片图

楼主(2015-09-14):
刚被妹子抛弃,就不说开场白了。直接开始,上整板图

开机能加电,跑码98-96-40-81-D4停住

测量内存供电1.8V正常,负载供电0.4V,看到这里已有预感钱到手

VOUT就是负载供电,正常情况应该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也就是0.9V,测量VIN脚是1.8V,G极电压也正常,但是VOUT只输出0.4V,翻翻料板正好有这个芯片,先换了再说

此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把遇到的故障与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刚在店里面学徒的时候,只是测量一下内存主供电,不知道内存还有负载供电、SPD供电、基准电压,发这贴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遇到这样的板子或类似的代码故障可以秒杀,以节约时间能去陪陪妹子,不然就散了

下面附上其他芯片的图片

电源管理芯片

IO芯片

声卡和网卡芯片

网友A:
然并卵,发点技术含量的来  比如亮机马上重启的

网友B:
什么照相机 效果这样好? 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发点技术含量的来  比如亮机马上重启的

等我修好手里这块东芝L510,本来进水没有35V,修好之后,亮机就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照相机 效果这样好? 什么牌子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222-1-1.html看我这个帖子就知道今天发的这个并不清晰,手机拍的,HTC不可思议3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222-1-1.html看我这个帖子就知道今天发的这个并不清晰,手机拍的,HT ...

猛哦,HTC 真TMD 太清楚了

网友D:
技术不赖,在W83310G-R2芯片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也可以用两个相同阻值串联分压电阻一端连接本身VIN脚对应焊盘,另一端接地解决故障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发点技术含量的来  比如亮机马上重启的

现在刘老板下载分都两千多分,是有钱人了,也看不到你发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赖,在W83310G-R2芯片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也可以用两个相同阻值串联分压电阻一端连接本身VIN脚对应 ...

小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看别人都没纠正你的错误,我就来说一下,你说是电阻分压,内存的参考电压就是两个电阻分压过来的,电阻分压电流非常小,只能用于信号,不能用于供电,而楼主修的这个是负载供电,不是信号,所以,电阻分压是不可行的,别误导小白们

网友:
不得不赞一下,看似简单的故障,如果不知道内存这些外围供电的话,也是修不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照相真的好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看别人都没纠正你的错误,我就来说一下,你说是电阻分压,内存的参考电压就是两 ...

是的,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真好

网友:
主板都全忘记了

网友:
这个相机牛。。高清上档次。。

网友:
赞一下,看似简单的故障,如果不知道内存这些外围供电的话,也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故障判断比较准确

网友:
不过cpu怎麼修

网友:
CPU都不过了,那不是不跑码么,按照不跑码维修啊,先测五大供电,完了时钟,测完复位都好的,可以扔了

网友:
呵呵        思路清晰!

网友:
以后可以秒杀了,太感谢楼主了!有时间把妹子了!

网友F:
楼主相机是什么牌子啊 好清晰 还有就是这样发帖不错  把板子上面的网卡io声卡型号都附上了 以后大家方便查看了

网友:
逆境中长意力啊!赶紧追妹子吧。就象修板子一样,一步一步地来,循序渐进。

网友:
现在每天看看  大师们怎么修主板, 真的有收获。。。。。。。

网友:
如果是高分辨率摄像头,最好斜角拍摄,芯片的型号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内存负载供电偏低造成的不过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相机是什么牌子啊 好清晰 还有就是这样发帖不错  把板子上面的网卡io声卡型号都附上了 以后大家方便查 ...

手机拍的,HTC不可思议3。论坛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
不错。。。先收下了

网友:
真是高清啊  看的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的,HTC不可思议3。论坛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相机确实挺清晰的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