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自动启动

楼主(2015-09-14):
机子HP cq43 版号CHICAGO_HR_HPC MV_MB_V1  机子换过南桥用了一段时间  拿回来   机子可以正常进系统   也可以正常关机,关机了就自动启动,不上硬盘进系统,又不会自动上电,好奇怪啊 ·PCIE_WAKE#这个有3.3v 正常吧。BIOs刷过了 ,还是老样子,也给朋友改过BIOS,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明天在换个ec试试,大家有什么意见说下了

网友:
不上硬盘不能进系统吧?查硬盘接口电路,南桥又出问题了吧.

网友A:
以前干过哪里,基本就是那 加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干过哪里,基本就是那 加焊吧

加焊过了 一样

网友A:
那怎么不换个试试 以前弄过 好了 其他地方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B:
我的N5010也是自动上电,不好搞啊,你的开关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5010也是自动上电,不好搞啊,你的开关查了没

拿掉开关一样啊  主要是插电不会自动上电的  正常关机就自动触发了

网友C:
网卡唤醒3.3是正常的,打下硬盘接口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D:
查下RTC电路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唤醒的话RTC电路唤醒,网卡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5010也是自动上电,不好搞啊,你的开关查了没

我觉得还是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RTC电路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了,唤醒的话RTC电路唤醒,网卡唤醒

rtc电路没有问题吧  能保存时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唤醒3.3是正常的,打下硬盘接口数据线的阻值,

明天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不换个试试 以前弄过 好了 其他地方一般很少出问题的

是这样的之前没有CPU电压换南桥好的

网友:
哎。。不好搞啊

网友:
网络唤醒3.3v是正常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拆掉网卡再试!有时候也会有奇迹

网友:
自动上电,关了又自动开的,多数都是桥。也有见过BIOS。

网友:
我们店里大师有块华硕板子也是自动开机     桥   IO      BIOS    开关     都动了    还是不行       呵呵

网友:
应该是南桥    加焊试一试 吧

网友:
你可以早点试试换EC啊  干嘛非得等到明天呢?

网友:
如果换掉了EC 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还可以想想其他的招啊

网友:
看得这么复杂,等楼主答案

网友:
网卡这端的WAKE#没异常,不代表南桥那端的WAKE#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