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停83,求助!

楼主(2015-09-14):
    一块G31M3-L V2的主板,内存插在其中一个插槽,频发重启;而另一个插槽,开机直接诊断卡代码停在了83,不通过。开机许多次当中(几率非常小),或许有一次能开机,用起来又正常。关机后,再开依然代码83,希望有过来人,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诊断卡83,网上几乎就没有答案,而在现实维修中,真正的高手遇到的奇怪代码,一定很多,希望有遇到过的大神,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为什么没人来看看我的提问,很迫切希望支招!

网友:
查外设!!!网卡   串口    声卡。。。。。

网友:
查下外设吧。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大神,我查一下看看;不知道是否有更多大神能分享一下,代码81--86系列的故障,今年81--86之间的故障频发,又经常不知道什么状况。

网友:
帖子还没有解决,就沉了,好可伶!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还有卡在那各部分电压都正常不,最好测下

网友:
就三板斧。。。。。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怀疑外设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查供电了

网友:
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
搞定了,bios问题

网友(2015-10-25):
感谢楼上的朋友,真的就这样解决了吗,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人来看看我的提问,很迫切希望支招!

刚刚看到,解决没有?

网友:
今年打雷多啊你拆下外设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到,解决没有?

还没有呢,没有BIOS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到,解决没有?

请问朋友你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内存附近,好好查查电容,电阻。

网友:
83  是不是快亮了?  竟然是blos问题  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