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 thinkpad E系列上BGA容易变形

楼主(2015-09-14):
大伙有没有觉得联想   THINKPAD  E系列的主板上BGA特别容易变形,哪怕是烤过主板 ,只要上BGA当温度到一定的时候,中间就会向上面鼓起然后形成一个漂亮的弧,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有点无奈了,换显卡上去总是没办法完美接触,造成有些点焊不上,而且我也曾用东西吧主板四周压住可是没用,我向知道大家面对  E系列的主板是怎么处理的当然 像E40这种主板是不会变形的,列入 E425这种类型的,大伙发表下看法吧  ,就是下面那个主板

网友:
不要夹得太紧了,

网友:
顶住!三星的热了就变型!

网友:
同意二楼的,不要夹得太紧,这个板子我也做过PCH,感觉还好吧

网友A:
二楼说的很对,它受热后主板的长度有所变化,要是加的太紧,中间就会豉起来

网友:
比三星的好多了。

网友:
这款机器换过南桥和显卡,显卡坏的很多,取掉显卡也可以亮机,也能进系统,但驱动打不上,图标会很大,做BGA 三温区的    楼上也说了  夹的别太紧了,差不多就好了   下面也别顶住主板,离开一点就好

网友:
直接用,BGA上的4个固定钉,顶住会不会好点,不用,左右的固定臂。
我感觉直接搭在钉上,会好点,没有什么外部压力,变形几率会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很对,它受热后主板的长度有所变化,要是加的太紧,中间就会豉起来

我的焊台是钩具,拽的,主板变形 要小一些

网友:
我这也是钩具,左右各3个钩,找螺丝孔勾住,主板就不变形

网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主板用料太差,没有以前的主板用料好了所以就容易变形!

网友:
三星才叫不好换。别的还行。

网友:
三星最不好加焊了

网友:
请问那些牌子用三星主板?

网友:
钩子确实比夹的好  夹的话得看技术和手感

网友:
现在就是加焊不行就换主板,换风险大

网友:
在加热的过程中恒温下,可能会好些。

网友:
尽量让主板松弛 温度到了就停

网友:
又学到了,peifu

网友:
你讲解的很详细,学到了

网友:
预热久一些  联想的主板变形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别家那么近不就好啦

网友:
先  烤烤啊 烤个1  2小时的

网友:
往两边拉的好些

网友:
就是有钩子那种

网友:
哦,别夹太紧了。

网友:
这类的机器都这样芯片地下都封胶了怕变形的话先烤板之后焊的时候拿东西压着点主板一般都没事

网友:
是容易变形,不过 在夹板子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
是啊  固定的东西少 夹得紧也变形

网友:
板层数少,再加上加焊的时间过长了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回去试试一下,这个板子我搞好机个都变形了

网友:
主要还是温度要控制好  板子不要弄太紧了

网友:
我的BGA是顶的。焊这个也会变形。上次一个显卡短路的。我直接把显卡摘了。一样用。因为我摘显卡的时候掉点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