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21待机0.001不触发pm_pwrbtn#电压波动不休

楼主(2015-09-14):
今天接到的戴尔3421的机器,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1,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拆机后发现EC是npce885,测了下EC待机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还正常,但是117脚PM_PWRBTN#在没有按开关的情况下一直跳变,就在论坛上下了个bios刷上去,结果涛声依旧。。。。。。后头买了个EC换上,结果。。。。。。涛声依旧。。。。。各位师兄,给小弟点拨一下,给个思路啊。。。。。。

网友A:
这个信号在桥那边有上拉的,可以检测下,

网友:
上拉有问题就找桥的事儿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EC发出的信号

网友:
不触发按时序查应该好修一点,查一下待机条件,

网友:
用KBC_PWRBTN#连桥端的的PM_PWRBTN#试试

网友:
检查电压水平和复位脉冲

网友:
检查复位脉冲

网友B:
117脚PM_PWRBTN#在没有按开关的情况下一直跳变:
这个信号送至南桥的 既然一直跳变 不妨断开这个信号看看 EC的117脚是否还跳变  如恢复正常说明南桥问题 查南桥工作条件 或者南桥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7脚PM_PWRBTN#在没有按开关的情况下一直跳变:
这个信号送至南桥的 既然一直跳变 不妨断开这个信号看看 E ...

挑起这个脚焊盘上是稳定的3,3v,但是EC引脚上的还是一样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挑起这个脚焊盘上是稳定的3,3v,但是EC引脚上的还是一样跳变。

那就查一下EC的几大工作条件或者考虑换EC 在测试

网友:
117断开线路看哪边的问题

网友D:
这种情况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桥坏可能性大

可是桥那边电压是稳定的3.3v,就EC这边要跳。嗯,已经换过EC了还是一样。

网友E:
看看桥与EC之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测试下,待机的情况下的3。3跳变不?这个是上拉的

网友:
LID信号也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在桥那边有上拉的,可以检测下,

桥这边是稳定的3.3V,EC这个引脚上的电压一直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信号在桥那边有上拉的,可以检测下,

桥这边是稳定的3.3V,就是EC这个引脚上的电压一直跳变。

网友:
这个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试下,待机的情况下的3。3跳变不?这个是上拉的

就是在待机的情况下这个PM_PWRBTN#信号跳,而且是EC这个引脚上的电压跳,南桥这边都是正常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桥与EC之间有没有问题

这个怎么查呢?我才干这一行,很多都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一下EC的几大工作条件或者考虑换EC 在测试

换过EC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想即便换上去的EC是坏的,也不可能坏同样的地方啊。

网友:
兄弟 你这个机器AC——IN 待机时高还是低 还是跳变啊 ?

网友:
修好了吗,偶遇到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