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DS2反复跑码

楼主(2015-09-14):
诊断卡跑50 10 复位灯亮一下再50 10,一直下去,就好像一直在重启,反复跑码不亮机,晶振换过,BIOS刷过,一点没变化,求大神指点

网友:
好像是哪一项没有过去

网友:
拆外设芯片试试

网友:
技嘉BIOS常出错.

网友:
量供电   如果正常  刷BIOS    换CPU  换内存    不然就是桥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插不插内存是不是都是50 10呢?要是插内存的debug卡,数值变化的话 可能跑码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话,又可能是主板没有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插不插内存是不是都是50 10呢?要是插内存的debug卡,数值变化的话 可能跑码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

插了内存会变码C3 0C,但规律还是一样的一直循环

网友:
建议楼主刷bios

网友:
按时序把供电都测一下吧

网友:
看下IO旁边的472排阻连接信号的

网友:
刷bios,试试,记得备份

网友:
现在有新发现,由于客户不懂拆装,暴力拔显卡导致卡槽被拔出,有没有弄断线外观看不出,有没有办法断了独立显卡这一路,我怀疑是显卡槽短路,导致不断重复跑码